好难的电容啊!!

楼主(2011-06-27):
请问电容滤波,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我只要900和1800左右的频率 该怎么计算这个电容的数值

网友A:
只用电容,不可能“只要900和1800左右的频率”。
“只要900和1800左右的频率”,这个叫滤波。滤波必须至少两种元件才能够办到。

网友B:
maychang正解,顶一下,而且还要用带通滤波

楼主:
具体怎么计算的呢?比如做手机电源就要并联4.7 ,0.1 ,10uF三个电容到地 这怎么算的呀

网友C:
LZ,先去了解各种电容的适应频率范围,关键字“自谐振频率”,

然后再想各频率信号各行其道的道理。

网友D:
手机电源可没有什么900、1800之说,手机的工作频率是900、1800、1900MHz,电源本身不会产生这么高的频率,滤波按常规即可,手机电源都是开关电源,要对付的是开关纹波,高频电路部份的去耦则用0.1uF和100pF等小容量电容并联的办法,所有这些数值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电容的ESL和ESR值选择的,理想电容不存在ESL和ESR,用于滤波和去耦当然是容量越大越好,但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电容,只好做出妥协,小容量电容的ESL和ESR值较低,所以要高低搭配。

楼主:
我问错了 但是现在已经知道了:)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