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样准确的捕捉瞬间的反向感应电压

楼主(2011-06-27):
很多带线圈的磁感应元器件,比如继电器,一些电机等,在加完电压动作后车去这个电压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有时也称反向感生电动势。这个电压是有害的,因为有时会达到几百伏。而且时间比较短,瞬间的冲击电压可能会造成整个电路的损坏。
我现在想要测量这个电压,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准确的捕捉这个反向电压呢?我之前的做法是用一个很小的电容来吸收,但是不准确,很不稳定。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模拟示波器,不必扫描,看光点跳动有多高即可。不过此法在电压持续时间极短时光迹很暗淡,看不清。
另一方法是使用峰值电压表。同样,在电压持续时间极短时误差会很大。
通常没有必要对此电压进行准确测量。

楼主:
但是我目前的工作必须要测量这个电压,然后再处理,所以用示波器电压表都不好,这样的话也没办法进行二次处理。

网友B:
高速AD采集

楼主:
高速AD采集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