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窗口运行

楼主(2011-06-27):
IDE66能修改为多窗口运行吗?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楼主:
最近在做无线的产品,主机从机软件调试比较麻烦,需要2台电脑

楼主:
IDE66能修改为多窗口运行这样就可以用一台电脑调试了。

楼主:
哦,好麻烦啊,那该怎么办?

网友B:
一台电脑同时只能接一台RICE66,多窗口作用不大。

网友C:
试试在一台电脑上装个虚拟机

网友D:
用VM模拟

楼主:
哦,多谢,我试试

网友E:
无语。

这年头,别的没有,还差那么一台电脑?

网友F:
我看不行。仿真器插两个也不一定行。

楼主:
赶紧开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