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开关的问题

楼主:
上图中用LM393比较器来控制两个电子开关,达到延时的目的,先使Q2导通,然后使Q1导通。实际过程中,在两个电子开关导通后Q2栅极输出电压比漏极的输入电压低2V左右。而Q1输入和输出相同,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另外,如果不用Q2(短路掉),只用Q1来做开关,接上负载后Q1栅极与源极的电压就会降低,带不动负载。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

网友A(2011-06-27):
这种功率MOS管必须门极电位比源极电位高数伏特才能够充分导通。
所以U1的电源电压必须比Vcc高几伏特。
如果没有比Vcc更高一些的电源,可以改用P沟管,同时U1两输入端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先试试,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采用您刚才说的采用P-MOS的建议,要改的话,是原图中的两个三极管都要换,还是只换其中一个?谢谢!

网友B:
用单片机写个几毛钱,简单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想采用您刚才说的采用P-MOS的建议,要改的话,是原图中的两个三极管都要换,还是只换其中一个?谢谢!
引用 楼主:

1)把这两个管子改为PMOS;
2)继续使用NMOS,但是把这两个管子改为通断负极/地。
2是个更好的方法,因为同样电流/电阻/性能的管子通常是NMOS/NPN的比PMOS/PNP的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断负极/地”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