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单向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角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下图是没有滤波电容时u2、uo、iD波形之间的关系,忽略二极管导通电压和饱和压降。

下图是加了滤波电容后uo和iD之间的关系。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加入滤波电容后二极管导通角为什么变小了?

多谢各位!

网友A:
有电容后电容被充电,只有输入大于电容电压时才导通,所以导通角变小

网友B:
LZ,
先想清楚二极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然后对照二极管两端的波形多想想,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加入滤波电容后二极管导通角为什么变小了?”了

网友C:
后一图输出电压波形不对。应该是如红色线所示,在二极管导通期间输出电压已经上升到接近交流峰值,否则下面二极管电流曲线就无法解释。

网友D:
2楼说得对

楼主:
这个图是清大模拟电路上的
我也不知对不对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C:
这实在没有多少可讨论的。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就是为此而产生的。
要想比较详细了解,可以看看例如《(周志敏)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技术与应用》,或者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有关开关电源的电子书如《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557页 18.5M 高清书签版》或《现代高频开关电源技术及应用等 2册 高清书签》,看有关章节。
若是可以仿真,也不妨仿一下看看。

网友E:
同意2楼:)

楼主:
还不是太懂
得好好想想

网友C:
9楼:
3楼所说,看见了吗?

网友F:
肯定没看见!

看贴不仔细~~~ :lol

网友G:
12楼,这马屁拍的!:lol

网友F:
截图留念!

12楼这马屁拍的!:lol

网友C:
如果说123jj是在拍我的马屁,那我10楼的回复就是在拍3楼xwj的马屁。

网友C:
嗯,可能是原12楼感觉说得不大合适,自己删掉了,原来的13楼就成了12楼了。

网友H:
顺3楼再说一句,加了滤波电容之后再把负载RL拿掉,看看二极管会怎么样。

网友G:
13# 123jj 123姐姐,要为我做主啊:lol

网友G:
嗯,可能是原12楼感觉说得不大合适,自己删掉了,原来的13楼就成了12楼了。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你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就清掉15楼的留言,让你和当事人都能清净清净:)

楼主:
别闹了,不管拍不拍马屁,能把问题解决就OK啦:)

楼主:
如果u2是个标准的正弦波,那么在u2的正半周,整流电流可以等效为如下图所示电路,对吧?有没有大侠可以画一下此时uo的波形?

网友C:
21楼:
我在7楼(昨天)就建议你仿真看看。要得到此波形,仿真一下立刻就看到。

网友C:
而且输出电压波形我在4楼就已经画出来了。

网友C:
maychang老师,你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就清掉15楼的留言,让你和当事人都能清净清净:)
引用 网友G:

为神模总有人喜欢当马屁精捏

网友G:
为神模总有人喜欢当马屁精捏
引用 网友C:
被人“拍马屁”总比无人问津要好。阁下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其实我在前面说谁谁谁马屁拍的,也只是调节调节氛围,大家在一块除了相互讨论问题外,相互调侃调侃,吹吹牛皮,不亦乐乎?

网友G:
一开始我说的原来的12楼在拍马屁,也只是开玩笑,可能原来的那个12楼也没有刻意在拍马屁,只是随便吹吹牛皮,后来觉得有点过了,就删了,maychang老师可能有点误会我指的123jj,然后我在15楼解释了一下,还原了事情的真相,maychang老师知道了真相以后,为了尊重当事人删帖的意图,我就清除了15楼的发言,反正这件**毛蒜皮的小事就我,maychang,当事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就不要妄自揣测,然后乱喷人了

网友C:
jack_shine:
常有的事,不必认真,当作风过耳算了。

网友F:
13# 123jj 123姐姐,要为我做主啊:lol
引用 网友G:

俺是大大的一个老菜鸟俺怕谁?反正在二姨家,是出了名的,啥都不懂,只会拍马,看见能力有一点比俺强的,都要由忠的赞美几句,jack_shine 大虾人缘挺好的,敢于说实话,赞一个~~~ :P

网友G:
22# polaris@1982

网友G:
29# 123jj 回姐姐的话,俺不是什么大虾啦,只是一个刚离开学校两年的大男孩儿:lol

网友F:
29# 123jj 回姐姐的话,俺不是什么大虾啦,只是一个刚离开学校两年的大男孩儿:lol
引用 网友G:

一样一样,今天的大男孩,明天的大虾,后天的天皇~~~ :lol

楼主:
一样一样,今天的大男孩,明天的大虾,后天的天皇~~~ :lol
引用 网友F:

多谢各位!不过,中国不是日本,木有天皇哦 :lol

网友G:
一样一样,今天的大男孩,明天的大虾,后天的天皇~~~ :lol
引用 网友F:
一天过去了,今天俺没变成大虾,再过一天也不会变成天皇,俺还是俺自己,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纸:lol

网友I:
4楼正解

网友G:
LZ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