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我用11.0592m晶振,51驱动8563模拟i2c总线可以正确读写,可是改成

3.0625m就老是出错,相应的延时都改了,还是有错,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确保IIC时序是否完整
有没有中断程序 打乱IIC时序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IO直接模拟?
中断程序只要不是太长且没有影响到模拟IO口,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