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楼主(2011-06-27):
输入15V,输出20V
将参数替换为:
Ct=160 pF
Ipk=139 mA
Rsc=2.165 Ohm
Lmin=390 uH
Co=36 uF
R=180 Ohm
R1=1k R2=15k (20V),有问题吗?参数怎样计算出来的,请高手指点。
我用的频率是70KHz,参数怎样计算出来的,困惑!

网友A:
网络上有一个MC34063的设计计算器,你可以用它计算一下。

另外,MC34063一般不会到那么高频率吧,呵呵,好像一般只有40KHZ左右吧

网友B:
去我的Blog,有在线自动计算和问什么要那样算的详细说明
http://wwww.21ic.org

楼主:
最高可以是100KHz,频率的高低和效率有关系吗?

网友B:
频率的高低影响到开关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