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语法

楼主(2011-06-27):
在用STM32F103的开发板时,遇这样一语句,不知是什么意思,请指点:
if ((w==L' ')||(w==L'/'))
{
     .....
}
请问这个L' '是什么语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楼上!
在Keil for 51中支持这个关键字不?

网友A:
俺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写法。

宽字符是什么意思?占16位还是32位?

网友B:
这个... 建议先去搜索wchar_t、宽字符,典型是Unicode,但不是全部。

其典型类型等效于unsigned short,16位,
WINCE下的中文全都得用这个,不然就得用WideCharToMultiByte(),烦死了...

网友C:
俺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写法。:L

要么说世界丰富多彩哦

网友A:
这个... 建议先去搜索wchar_t、宽字符,典型是Unicode,但不是全部。

其典型类型等效于unsigned short,16位,
WINCE下的中文全都得用这个,不然就得用WideCharToMultiByte(),烦死了... ...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说时Unicode环境下,我明白宽字符的意思,在VC环境下也做过,但说到MCU的环境中,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嗨,又OUT啦,:$ :L

网友B:
谢谢;如果说时Unicode环境下,我明白宽字符的意思,在VC环境下也做过,但说到MCU的环境中,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嗨,又OUT啦,:$ :L
引用 网友A:

香主,我也out了~:lol

楼主:
我是在火牛103的开发板上MP3功能中看到的。我想到别的处理器上,没移成功,找问题时发现的。

网友D:
第一次碰到mcu上宽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