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I2C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11-06-27):
F2274的USCI_B0连接了CC2500(SPI),如果要接I2C器件的话就得和它复用信号线,不知道直接把这两种总线的器件同时连到USCI_B0上,通过初始化不同的配置能否让他们分时工作。是否会有干扰

网友A:
加个总线开关?

网友B:
理论上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C: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SPI有CS信号做片选,而IIC全靠SDA,SCL两个信号之间的变化来通讯,说不定SPI通讯时某个波形正好启动了IIC总线呢。

网友D:
必然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