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用过3.579545M的晶振,求助!

楼主(2011-06-27):
哪位有用过3.579545M的晶振,用在时钟上要怎么分频才会准?????

网友A:
这个频率这么怪,估计要定制了吧。

没有用过,不管怎么分频,振荡出来的频率都要是2的倍数

网友B:
这个是PSAM卡的使用频率,你还有必要再分频么?

网友C:
这个...
这是NTSC-M制式电视信号的色副载波,为了实现频率间置,其色副载波的频率为行频的227.5倍。
而NTSC制式的场频不是整数的60Hz,而是59.94Hz,隔行扫描,再乘以525行/2=行频,再乘以227.5等于色副载波频率。

网友C:
所以要有这个频率分频成整数频率的话...
相当地困难(当然也可以实现,但电路不简单)

网友D:
3579545 = 715909 X 5,算到143就懒得继续了,可能有别的约数俺没发现。此为题外话。

你准备用在什么时钟上?要一秒时基?老老实实计数3579545次,另外计数715909次可以得到200毫秒时基,要求不高按3579550可以得到20毫秒时基(按3579545Hz理论误差不到2ppm!)。
BTW: 一般你得到的晶体就有中心频率误差,还有工作环境带来的温漂、时漂,你的信号源误差远大于2ppm,放心用3579550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