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LC算嵌入式吗?

楼主(2011-06-27):
PLC算嵌入式吗?

网友A:
算是,都是功能单一的计算机嘛

网友B(2011-08-11):
正经是呢!

网友C(2011-09-12):
PLC应该是算嵌入式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想过。我个人觉得是。

网友E(2011-10-18):
难道不是嵌入式吗?

网友:
PLC就是一种典型的嵌入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的构成基本上CPU+RAM+ROM+IO.只不过系统内置了语法检查器,编译器.由于用户程序比较容易修改,系统稳定可靠,故而在控制领域广泛使用.

网友D:
当然是呢。楼上给的答案就很明确了。

网友F:
时隔一小时才能再发贴。:Q

网友G:
当时是啦

网友H(2011-11-23):
我觉得也算是嵌入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