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原理图中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7):
(图片)

楼主:
Error: Nets with possible connection problems
若把FIFOADR0/1用总线方式连线,就不会出现错误提示,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网络标号连上输入输出口都是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PORT口的放置应该要I/O成对,该错误应该是放置了同样的的输入或者输出PORT

楼主:
经过我的摸索,发现,原因是芯片管脚的电气特性为IO,而端口的电气特性位输出,所以会有警告,解决方法是吧芯片管脚的电气特性改为Passive,或者是OUT即可。不过这个不影响PCB的绘制。

网友B:
怎么回事

网友C(2012-05-0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确实是设置IO输入输出的问题。

网友D:
有了端口,就不用网络标号了吧

网友E:
是I/O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F(2012-07-1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