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I2C模块的复位方法

楼主(2011-06-27):
一种是直接对I2C_CR1寄存器中的SWRST进行操作
/* Put under reset the I2C1 peripheral */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 ENABLE);
另外一种如下,
/* Enable I2C1 reset state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这两种操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第一种方法相当于复位到上电时的状态。
第二种方法只复位状态机。

楼主:
还请香版详解,复位状态机是什么意思?我详细看了STM32数据手册中RCC部分的内容,还是不明白外设复位寄存器的具体作用
2# 香水城

网友A:
复位状态机的意思就是复位I2C模块内部的状态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状态机,这个问题就不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