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接晶振12M,usart口出问题

楼主(2011-06-27):
固件库为V2.0.1。
STM32RCT6 原来外部晶振为8M,我设置为外部晶振使用12M
#define HSE_Value    ((u32)12000000) //将晶振值修改为12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6倍频
可是当我使用USART时,将波特率设置为38400,可是接收数据只能用56000才能接收正确。
希望大虾们,帮忙找找问题症结。谢谢。

网友A:
把所有的.c文件都重新编译一遍。

楼主:
已经重新编译过多次,还是相同的问题.波特率设置为38400,可是串口大师必须设置为56000才能接受到正确数据.

网友B:
要么是串口设置不对,要么系统及外设时钟设置不对

网友A:
使用rebuild all,或把所有中间文件删除后在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系统时钟就是上面所说的,设置为72M,至于串口,我不知道还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希望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