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到AVR的A/D端?

楼主(2011-06-27):
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到AVR的A/D端?需要几个A/D端口?比如MEGA128有PF0~PF7是ADC0~ADC7,如何设计电路?需要增加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A:
最好加一射随

网友B:
不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接口输入!需要考虑输入阻抗匹配!

网友C:
这个...
得看你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死什么信号。

比如是运放输出的等比例电压信号,可以确定范围后直接接ADC输入脚。

楼主:
3# 霍尔电流传感器只有一个OUT电压值,单片机只需要一个端口取采样吗?

楼主:
霍尔电流传感器是输出一个比例电压值,问题是在单片机这边如何采样呢?直接接在单片机的一个ADC引脚并对此引脚进行编程就可以吗?我看书上A/D接口资料,是ATMEGA128的,PF0~PF7是ADC0~ADC7,又讲了模数转换类型,又积分型,逐次比较型。。。的,完全不知所云啊。好像跟霍尔电流传感器不沾边,例子里只给的用7个引脚与ADC转换芯片进行模数转换的例子。

楼主:
7#不要无语呀,帮帮忙,这个问题疑惑我半天了!不甚感激呀。。。

网友D:
1、如果输出是电压值,首先确定这个电压会不会超过AD容许的最大电压值
2、将这个电压值接到任意一个AD口均可,但显然,信号的地和MCU的地要必要共地。
3、是否需要其他的阻抗变换及滤波及保护等,自行确定。
4、你可以暂时不管ADC到底是什么形式的
5、:(,俺也无语 。

楼主:
我已经大致上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你们!多谢多谢!

网友E:
A:接与不接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满信号范围、阻抗以及信号质量等等。
需要几个A/D端口?
A:采集一路信号,用一个口就够了。
比如MEGA128有PF0~PF7是ADC0~ADC7,如何设计电路?
A:根据你的需求,设计电路就是。初步看来,信号调理电路少不了,所以还是不要直接接入。
需要增加电阻什么的吗?
A:若要加入信号调理电路,电阻少不了的。

建议:认真的好好补习下基础知识,万丈高楼平地起,要不然仓促建成的高楼也很容易坍塌。

楼主:
谢谢版主!努力成长中~~~

网友F:
顶几位斑竹,热心指点菜鸟~~~

楼主:
是的,我现在是菜鸟,谁又没有菜鸟过呢,13#应该就没有菜鸟过吧~~~  一笑而过~~~

网友F:
回LS:

俺是只老菜鸟~~~

网友G:
上联: 青色出于蓝色而胜于色蓝
下来: 菜鸟出于菜鸟而菜过菜鸟
横批: 都是菜鸟(或曰鸟鸟相传,又或曰一鸟更胜一鸟)

有一个菜鸟飘过~~

网友H:
得看你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死什么信号。

太对了,好一点的集成霍尔片(SS49X等)输出电压在2.5V.所以一般都需要进一步处理

楼主:
在ADC引脚处串联一个1-100K的电阻和一个驱动采样保持电容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