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流检测,结果直接送单片机,怎么实现?

楼主(2011-06-27):
利用LM358之类的比较器做电源输出电流的检测,检测的结果直接送给单片机,如果电源输出电流在10mA以上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10mA以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不太清楚怎么做,是否在输出回路串入一个检测电阻?如果是那样,当电流足够小时,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输出是否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如果电源输出电流在10mA以上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10mA以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这样的要求可以使用比较器。

“是否在输出回路串入一个检测电阻?”
串联电阻的方法最简单。

“当电流足够小时,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输出是否是低电平呢?”
你的要求是10mA时比较器翻转,故必须使用一个基准电压,其值为10mA乘以检测电阻。

楼主:
谢谢maychang 老师的回答,但是基准电压如何加呢?加到哪去?我的原意如下图所示,比较器的2个输入端应该都被占了吧?那基准电压又如何引入呢?

网友B:
:dizzy:
自己参考这个帖子电路的输出部分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44356-1-1.html

网友A:
3楼:
1、取样电阻放在电源输出高端往往不能工作,因比较器鲜有共模范围达到电源正端的。放到输出低端并且选择共模范围可以到电源负端的比较器则可以工作。
2、取样电阻放到电源负端,比较器比较的是基准电压与取样电阻电压之差。

楼主:
maychang老师说的对,这其实也是我上图的疑惑,确实我之前的思路就不对,按照maychang老师第2条的意思应该是改为这样,对吧?我计算了下如果想10mA翻转的话,再考虑到取样电阻不能过大,暂时取1~2Ω左右(平时要供电0.5A),基准电压大约为10~20mV的样子,这基准电压似乎挺难取的吧?利用分压?

楼主:
还望maychang老师详解!实在没想出来该如何具体实施。另感谢4楼,可是知识太少啊,是否是在次级电压变化的时候才有指示啊?而我这输出电压是不变的~是恒压,如何实现呢?

网友A:
7楼:
你首帖就说过,是做电源输出电流的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做电流输出检测,6楼得电路是否正确呢?毫伏级基准电压怎么获得呢?如果VCC是5V的话。请maychang老师指教。

网友A:
9楼:
6楼的图,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值,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10mV基准电压,当然可以用电阻分压得到。要求不高,可以从Vcc分压;要求准确,另用一片电压基准芯片如TL431,再分压。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我还不太敢确定这么做呢,好的,明白了!
10# maychang

网友C:
这个...
用比较器错是没错,但偶就是老在想:
比较器的 翻转门限差到底能精确到多少呢?
一致性好不好呢?:P

所以,对于mV级的电压,还是应该先放大点再说。

网友A:
LM393这类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大约2~5mV,和LM358这类运放输入失调差不多。
要一致性好,不能用LM358这样的普通运放进行放大,必须用输入失调小的精密运放。

网友C:
就是啊,“输入失调电压大约2~5mV”,那相对于10mV...

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A:
14楼:
这是楼主要求的。
该电源“平时要供电0.5A”,但又要求10mA电流即2%额定电流时动作。按照楼主设想是用1~2欧电阻取样,以2欧计算,该电阻上平时功耗就不小,达0.5W,而10mA时压降才20mV。
楼主并没有说允许多大误差,要求高的话,确实应该用精密运放先放大到1V~2V,再进比较器。

网友D:
加了这么多东西,还是用12 BIT AD的MCU直接AD后判断简单。

网友E:
偶在想:高端电流检测有高端专用比较器,
而像IGBT这样的需要在几十个us起作用的,用什么样的比较器才能及时保护. 要不然,保护电路是正确动作了,不过功率管也已经烧坏了.;P

楼主:
就是啊,“输入失调电压大约2~5mV”,那相对于10mV...

误差会有多大???
引用 网友C:

感谢14楼,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仔细考虑,要是这样,比较性价比的话,还真不如采用一个AD采样的单片机了。

网友A:
18楼的顾虑很有道理。保护电路动作一定要足够快,否则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不过,这与本帖主题无关。如果想深入讨论,请另开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