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布线

楼主(2011-06-27):
我在SDRAM布线时,当2片SDRAM芯片正反位置对应贴的时候(空间有限),感觉布线压力很大,6层板都很难布得下,不知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板子的层数是多少,布线策略是什么呢?

网友A:
上下对应贴只能用激光孔了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两块SDRAM在板子正反两面安装,贴片时应该是两次过炉的。正反安装时这个区域中的线会非常密。如图

网友B:
你这种布法,适合布公板。还有线的间距还没有拉开。

楼主:
回4L,间距要是拉开的话岂不是要占很多空间吗?

网友C:
:Q

怕怕,还好俺的DDR2不用两片一起:lol:victory:

网友C:
还没布,自己不会布,找人帮忙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