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的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6-27):
这个运放电路滤波放大电路吗?放大了多少?
运放芯片是凌力尔特的lt1014dsw
用multisim 11.0仿真,无论如何改变输入的电压,输出结果不变

网友A:
这是放大交流信号的,输入是交流信号吗?

楼主:
输入是交流信号,算不出来放大了多少倍

网友B:
什么信号,要使用三级运放?

网友C:
问题:
1 同老张问,为啥要使用三级放大?
2 偏置电路弄成这样子是为啥子?
3 输入信号的特征,幅值+频率?
4 先高通滤波,再低通滤波,通频带是多少计算过没有呢?

楼主:
高通滤波是为了滤除直流信号,低通是为了滤除一些高频干扰。

网友D:
那两个电容好像是做相位补偿的吧?

楼主:
这是一个信号的处理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上去

楼主:
硬件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懂,算不出来放大了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