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51请教 汇编问题

楼主:
LOOP1:
MOV    R0,#8EH   ;
MOV    A,@R0   ;
MOV    R6,A    ;
INC     R0    ;
MOV    A,@R0   ;
MOV    R7,A    ;
MOV    R5,#3CH   ;
LCALL  MUL   ;乘**
RET      ;

MUL:
MOV  A,R7  ;
MOV  B,R5  ;
MUL  AB   ;
MOV  R7,A  ;R7=R7*R5H
MOV  R4,B  ;R4=R7*R5L
MOV  A,R6  ;
MOV  B,R5  ;
MUL  AB   ;R6*R5
ADD  A,R4  ;R6*R5H+R4
MOV  R6,A  ;R6=R6*R5H+R4
CLR  A   ;
MOV  R4,A  ;
MOV  A,B   ;B=R6*R5L
ADDC A,R4  ;
MOV  R5,A  ;
RET     ;

楼主(2011-06-27):
CLR  A   ;
MOV  R4,A  ;
MOV  A,B   ;B=R6*R5L
ADDC A,R4  ;//感觉这句是多余了   因为前面MOV  R4,A  ;
MOV  R5,A  ;
RET     ;

楼主:
请教 这段程序是不实现 2字节节乘**能

楼主:
法    功

乘法  功能
郁闷怎么变成***号了  网站有BUG

网友A:
ADD  A,R4  ;R6*R5H+R4 可能产生进位。
  不过这位写得的确有点...

楼主:
还请LS 指点一二  小菜刚学 目前在看 前辈的 例子:handshake

网友B:
法    功

乘法  功能
郁闷怎么变成***号了  网站有BUG
引用 楼主:

不是BUG 是 河_蟹

楼主:
请教楼上  请教 这段程序是不实现 2字节节乘法    功能

网友C:
为什么还要用汇编呢,奇怪。

楼主:
LS 不要奇怪

就是汇编  我现在想用好汇编  其他的 日后在说。
LS能否指点1    2 先谢过

楼主:
那10楼 我回答你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4675&highlight=

问题
如果你的电路不需要仿真的话
把引脚类型改成

楼主:
你用的因该是 PROTEL

如果原理图只是用来 画PCB的话  只要引脚 对应的网络不要掉就OK 其他 的不要管
如果要仿真的话 建议用 EWB 10

网友D:
LZ是在校学生吗?

楼主:
15楼能否指点下 谢谢

网友E:
单片机汇编的乘法子程序有,现成的,调用就是了

楼主:
郁闷 看来这里 没有人能看我子贴的程序!:L

楼主:
可能这里的都是新手吧?

网友F:
看不懂也··我完全外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