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大虾,进来一下!(解决了)

楼主(2011-06-27):
PIC16F877A的芯片,今天刚接收的项目,旧机型改造。
  我准备改成C语言,毕竟汇编只能勉强看懂。

旧的程序为4K行的汇编(仅一个ASM文件,没有工程),有些指令看不懂,特来请教各位!

I2C_ADDRESS_ADDR    equ $               ;?   $ 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我新建工程编译出错
r_i2c_address       res 1               ;     ?res 是什么

RAM_LENGTH          equ .34     ; .34是什么?

若有相关资料,发一分给我最好! 181084431@sina.com

晚上,总经理过个指教了一下,都知道了,
r_i2c_address       res 1               ;     ?res 是什么
这个我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声明r_i2c_address   变量并占用ROM的1个字节.
为什么会编译出错呢?编译器版本不对,我电脑的是8.63 IDE,编译器为ASM5.39。
装了一个8.1版本,编译器版本为5.2,即可以编译,且无错误

谢谢在家的解答

网友A:
慢慢啃吧,给你的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源码,比俺上次接的幸福多了。
多看点PIC的原厂例程吧。 $ 一般代表当前地址。

网友B:
1、如果汇编程序不大的话,很多人就都喜欢直接写在一个ASM文件中,不过俺个人以为,即使用汇编,只要程序超过1000行,最好还是分成多文件编辑和编译比较好,否则维护起来更加不方便。
2、$在ASM中的意思就是当前指令行的PC指针值。
3、.34这种写法在汇编下一般是指34这个数值是以10进制表示的,也就是RAM_LENGTH 在这里的数值就是10进制的34
4、res没见过,不知道是否为原作者自己定义的宏命令。
5、不管原作者怎么定义的,但大概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操作IIC总线,如果用C重写的话,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6、没有什么完整的资料,资料都是零散在各种书籍中,如果你想找到包打天下的《葵花宝典》的话,那恐怕就没办法了。
7、推荐的资料:张明峰先生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以及其他计算机方面的汇编语言书籍,大学教材里面一般也有C51的汇编教学书籍,等等。

楼主:
3# yewuyi 先谢谢,
I2C_ADDRESS_ADDR    equ $
编译出现此错误: Operand contains unresolvable labels or is too complex

1、如果汇编程序不大的话,很多人就都喜欢直接写在一个ASM文件中,不过俺个人以为,即使用汇编,只要程序超过1000行,最好还是分成多文件编辑和编译比较好,否则维护起来更加不方便。
re:恩,强烈赞同
2、$在ASM中的意思就是当前指令行的PC指针值。
re:知道了
3、.34这种写法在汇编下一般是指34这个数值是以10进制表示的,也就是RAM_LENGTH 在这里的数值就是10进制的34
RE:哦
4、res没见过,不知道是否为原作者自己定义的宏命令。
RE:全局search一下,没找到 res equ  *** 或#define res ***
5、不管原作者怎么定义的,但大概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操作IIC总线,如果用C重写的话,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RE:  5555 这只是其中几行啊,总共近4600行啊
6、没有什么完整的资料,资料都是零散在各种书籍中,如果你想找到包打天下的《葵花宝典》的话,那恐怕就没办法了。
RE: 呵呵,补充一下,编译语法相关的介绍
7、推荐的资料:张明峰先生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以及其他计算机方面的汇编语言书籍,大学教材里面一般也有C51的汇编教学书籍,等等。
rre:谢谢,先前也学51汇编,先前学校写的最长的应该也不会超过200行啊。出来后一直用C。

楼主:
2# wh6ic 恩,是全的,可是都堆在一个文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