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遇到一个错误

楼主(2011-06-27):
错误如下ERROR:Xst:2544 - Unsupported item in port list for module <sysclk>.
说我有非法的端口,可我确实没找出来;现在把这个模块的代码贴出来  大家帮忙看下
module sysclk( CLK,
pll_rst_h,
sys25,
sys100,
sys50,
sdr100,
locked1,
locked2,
);

input CLK;
input pll_rst_h;
output sys25;
output sys100;
output sys50;
output sdr100;
output locked1;
output locked2;
////////////////////////////////////////////////////////////////////////////
wire SYSCLK;
wire sdr50;
BUFG CLKIN (.I(CLK),
.O(SYSCLK));

sysdll sysclock (
.CLKIN_IN(SYSCLK),
.RST_IN(pll_rst_h),
.CLKDV_OUT(sys25),
.CLK0_OUT(sys50),
.CLK2X_OUT(sys100),
.LOCKED_OUT(locked1)
);
sdrmdll sdramclock (
.CLKIN_IN(SYSCLK),
.RST_IN(pll_rst_h),
.CLK0_OUT(sdr50),
.CLK2X_OUT(sdr100),
.LOCKED_OUT(locked2)
);
endmodule

楼主:
问题找到了 locked2后面多加了个逗号 ,为什么语法检测没检测出来  这真是一个逗号引发的血案呀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检查的?

网友A:
做仿真的时候也应该检查出来呀

网友B:
仿真就能查出来?

网友A:
可以试试

网友C:
先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