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被自动擦除

楼主(2011-06-27):
代码中没有对FLASH的写、擦操作,但有部分430在运行过程中,代码完全被擦除掉了

楼主:
怎么回事啊?430没有坏,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

网友A:
百度了下,内部没有BOD电路,上电时电压没达到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时就开始运行程序,会造成FLASH的紊乱

网友B:
一般较老的单片机内部都没BOD电路。
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

网友C:
我遇到过,是电源不稳定,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我也在网上搜到这个了,但是好像不是,你能详细点吗?

楼主:
我遇到过,是电源不稳定,你看看是不是
引用 网友C:
电源?我看看,应该不是吧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用430用了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还要注意电压太低而运行较高的主频是不稳定的

楼主: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比如说某些系列的芯片在2.5V的电压下运行8M的主频,系统会不稳定。

网友D:
嗯,具体情况看一下相应的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E:
对的,里面会有详细的电气特性。

网友F:
8楼说的很有道理
一定要注意电源的要求

楼主:
嗯,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G:
LZ是用编程器烧录程序的?

网友H:
上电电压过低导致

网友I:
还是建议查手册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哪个型号?程序中有没有对flash操作的地方,如果有建议操作时,加上软件锁和钥匙,有没有可能受干扰程序跑飞造成的?
另外,您说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现场环境)等,系统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串入了高压?请再仔细确认下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K: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K:
看看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I:
怎么还能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L(2011-09-28):
是因为上电或掉电时,电压不够,但程序已经开始运行了,加外部复位IC,确保低电压时复位有效,我困扰了很长时间了,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

网友M:
我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