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eeprom页写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在网上看了一下,eeprom页写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页写时不能跨页写,就是页写时如果地址处于页地址的边界,即是地址会跨页,就要分2次来页写,才可以保证数据的正确。
另一种是页写可以跨页写,只要保持页写的字节数不超过仪器规定页写字节数。请问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看了数据手册,手册说页写时,高地址不变,但低地址递增,只要递增的次数不超过页写的字节数就行,觉得应该是第二种说法是正确的,对否?

网友A:
你搞懂原理就知道了,送入的数据超过页面最高地址后回到本页的首地址重新开始,将覆盖掉当前页面首部的数据。另外很好奇你第二个观点哪里看来的,偶还木见过这种EEP

楼主:
我试过跨页写,发现数据没有覆盖掉当前页的首部数据,而跨页的数据读出来也是对的,所以觉得第二个观点是对的

网友A:
以你自己EEP的数据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