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要不要盖绿油?

楼主(2011-06-27):
想请教下大家,过孔要不要盖绿油?依据是什么?看到protel99默认是不盖的。

网友A:
应该安客户要求盖还是不盖

网友B:
好像是过孔上最好加,而焊盘不加

网友C:
最好盖油吧,防止短路什么的。但有时候想测试没加测试点时开窗就有好处了:lol

网友D:
制板要求上申明 过孔盖油即可

网友E:
要求“过孔阻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除了4楼说了理由外,大家都没说明为什么啊。看了下,过孔如果不盖油的话,过波峰焊的时候会把孔堵住,不知道对电气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F:
波峰焊的时候会把孔堵住反而增强了你的过孔可靠性,是有利的

网友G:
看板子的线密度,如果是线比较密,安全间距比较少,最好就是盖绿油;如果线距没有问题,就如riverpeak斑竹说的:波峰焊的时候会把孔堵住反而增强了你的过孔可靠性,是有利的 ,同时增大载流能力。

网友H:
过孔最好塞绿油,一般可以做半塞。如果孔径稍大的话过波峰焊时有可能锡水会涌到TOP层导致TOP层别的东西短路,我遇到过的,

网友I:
10楼回答最好

楼主:
10楼:
过孔最好塞绿油,一般可以做半塞。如果孔径稍大的话过波峰焊时有可能锡水会涌到TOP层导致TOP层别的东西短路,我遇到过的,

半塞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盖油,可以点过孔的tenting属性,你这个半塞怎么在PCB上表现出来?

网友J:
过孔还是涂绿油的好,好处,避免短路,再一个美观,不涂绿油经常给人感觉眼花缭乱,看起来别扭。

网友K(2012-06-23):
过孔要盖绿油的,防止过孔氧化。一般加工文件上要有塞孔选项。

网友L:
一般绿油开窗的是导通孔,也就是孔径在0.35MMC以上的插件孔,因是用来插件的故不能有起绝缘作用的绿油在孔内。绿油塞孔部分主要是后续在SMT生产中有BGA的多层板主板等才塞孔,孔径在0.35MMC以下的NPTH孔,塞孔的原因是防止这些非零件孔在长年的自然环境中,被酸碱氧化与腐蚀后造成短路,引起电性不良,故要做塞孔。
BGA塞孔的标准是不透光,以塞慢孔的三分之二部分最好,但是塞孔后油墨不能爆孔。好象有BGA的部分客户都有要求做塞孔的吧,这点不确定。

网友L:
在绿油开窗时,一般规定绿油是不能进入通孔。但是绿油塞孔要求绿油进入孔内。对此我甚是不解。请朋友们帮忙释疑,谢谢!

答:绿由开窗(主要用于表贴焊盘及器件的插件孔,安装孔,测试点等,这个时候绿油是不能覆盖焊盘及孔内的,因为绿油是非导电物质,如果入孔或入盘,会造成焊接不良,可探测性不良等。)

另外BGA塞孔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时候需要塞孔,有时候不需要塞孔。不知道什么时候塞,什么时候不需要塞,谢谢

答复:距离焊盘很近的过孔或者密集的走线过孔(尺寸小于0.4mm,一般为0.3/0.25mm较多见),为防止短路,是需要塞孔处理的。

BGA底部的过孔:如果不是测试点,都需要塞孔处理,防止短路及藏锡珠。如果要做为测试点,可以bot面开窗,top面开小窗或者绿油覆盖都可以。(当bga的pitch较大时,测试点建议开小窗处理,当pitch小于1mm时,建议绿油覆盖)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L:
在百度找到的  希望帮到你

网友M(2016-09-07):
调试的时候,不要盖绿油,这样测量方便;批量生产的时候,最好盖上,这样成品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