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2011-06-27):
JET51一直连接不上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对什么编程,说的详细点

楼主:
使用KEIL 3 对SH79F168M编程的时候

网友B:
KEIL 3上有这个器件?

楼主:
在KEIL 3上没有找到这个器件,选择的是SH79F168

网友A:
两个芯片封装不同,少了两个I/0口

网友C:
你确认JET51跟芯片的连线没有错误?

楼主:
没问题,在keil上面选择SH79F168是否支持芯片SH79F168M?

网友D:
选择SH79F168是没有错的,后面的M是指封装形式.

网友E:
连接上JET51后看一下其红色及绿色指示灯是否点亮

网友E:
点亮的情况下再下载程序.

网友F:
我怀疑是接触不良

网友G:
有道理,仔细查查

网友H:
如果硬件与连接没问题.可以查下是否使用的是没有ID的工程样片

网友F:
如果报连接不上IC,一般是接线错误,也有可能是电容太大,可以扫描一下。

网友C:
首先检查JET51的两个指示灯。红色指示灯表示usb电源,绿色指示灯表示usb通讯。如果两个指示灯都亮,那么请再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D:
是啊,看看连线之间是否电容过大?

网友I:
选择SH79F168

网友J:
这个其实很简单

楼主:
是啊,看看连线之间是否电容过大?
引用 网友D:
没有

网友F:
那检查keil里面的项目设置是否选对芯片型号

楼主:
还没个结果,哎,先结贴吧

网友K:
79F168M,其中的M指的是封装形式,选择79F168即可。79F168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它的RST pin也是JTAG4根线中的一根,需要将RST线上的104电容拿掉。

楼主:
豁然开朗,多谢版主

网友L:
我的也连不上,Jet51一直没连上过;芯片试过2051,085,165;可以看到连接数据灯闪,目标版电源灯会闪一下(编程器供电,最小系统),郁闷

网友K:
回复 网友L:

你的板子应该是线没有连接好。报什么错误?

网友L:
芯片未准备好

网友K:
如果选择自动扫描还是不能下载,应该是线没有接好或者通讯线上面有大电容。我想你的最小系统板上面应该不会有大功耗的东西吧

网友L:
板子上只有基本的东西,连个大电容都没有,用ISP可以下载并正常使用,JET51一直没有连上过,线路连接应该没问题,在一个产品上(085)引了调试线并复用IO通讯,同样不能连接,ISP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K:
JTAG的四根线连接得对不对?TCK, TDI, TMS, TDO,UART的TXD, RXD不要连接。 实在是没有道理啊

网友M(2011-08-05):
选择好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M:
在看一下电容是多少

网友M:
其他就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