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COSMIC中如何取消某个常量或变量定义的优化

楼主(2011-06-27):
某个常量,在定义以后如果没有引用,如何通过设置编译器命令让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常量或者变量自动删除掉!?

我单独建立了一个文件,将这个文件的优化等级设置为不优化,但事实还是把它删除掉了。

有没有什么编译开关等,可以把这个优化功能在分配这个常量或者变量时的优化功能暂时关闭一下?

网友A:
俺不会用COSMIC,建议加个static 和/或 const 和/或 extern 试试看。

网友B:
iar:
__root const int x=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atic,const,extern均不行

楼主:
iar:
__root const int x=100;
引用 网友B:

cosmic

网友C:
留个记号、
用到时来找...
解决了么?楼主

楼主:
留个记号、
用到时来找...
解决了么?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来解决不掉了。

网友D(2012-12-30):
那就引用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