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中右移-1的语意是什么?

楼主(2011-06-27):
Verilog或者VHDL编码中, 对一个变量右移-1的语意是什么?

ISE会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呢?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是左移1的意思吗?
ISE会如何理解这个操作呢?

网友A:
我不太清楚呀

网友B:
移位就是寄存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右移 -1 表示什么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理解是一样的,和数字电路的那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电路那种是哪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这怎么跟你说呢?一会我找找看看有没有图,给你贴一下:)

网友B:
看看:)不知道我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

网友C:
这个。。。
还真没试过,建议LZ亲自试试: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看来我没有说明白.
举个例子:
input[7:0]  a;
output[7:0] b;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b <= a >> -1;   // 如果输入a为1, 那么输出b将是多少呢?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
代码模板基本上和14楼的差不多.
ISE综合结果是全都优化掉了.
Modelsim仿真结果一直为0.

位宽分别试了8, 64, 128, 结果都一样.

网友B:
我对Verilog 不熟,你找下这个函数,看看是不是这个参数不能为负数啊

网友D:
我也不太熟呀

网友E:
那个移位的值应该是常量,对于常量来讲,就是综合成D触发器串。
如果你这里是变量,看你用了什么其它的信号,可能综合成D触发器串+数据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