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正在做一些调研,有如下疑问:
1. 波导丝安装时是不是要崩得很紧才行?
2. 磁致伸缩导致的磁滞旋转波(机械波)通过什么手段检测到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是线圈,但是否仅仅是一个线圈,还是要有别的辅助手段?
3. 有些文献说到激励脉冲电流要有2~3A,这个是必须的吗?
不知论坛上有没有搞过这一项技术的,还望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去拆个巴鲁夫的传感器不就知道了,巴鲁夫的才2,3千块一个.
有钱也可以去拆MTS的.

楼主:
呵呵,2、3千块钱,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拆过的。。。

网友A:
用过很多.但没去拆.
我主要是玩LVDT的.这个拆成片都可以.

楼主:
LVDT成本怎么样?能做成细杆状测试液压缸里的液位吗?

网友B:
不能绷得很紧的
单是有线圈是不行的,通电后,磁铁移动引起波导丝扭转,波导丝扭转之后引起中枢引线切割线圈磁场,产生电流,后面就是电子板部分,将电流转成信号,还有一块放大信号的电子板,将拾取的信号放大,再传输出去

楼主:
不能绷得很紧的
单是有线圈是不行的,通电后,磁铁移动引起波导丝扭转,波导丝扭转之后引起中枢引线切割线圈磁场,产生电流,后面就是电子板部分,将电流转成信号,还有一块放大信号的电子板,将拾取的信号放大,再 ...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按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让波导丝再穿过一个线圈,线圈两端加电阻将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再将这个电压信号放大,就可以得到感应到的脉冲信号了?这个线圈究竟是怎样的?我用共模电感的铁心自己绕一个行不行,也就是共模电感拆掉一路。
我尝试用上述的线圈只加电阻不加方大,然后将波导丝穿过,再用示波器看波形,理论上线圈两端应该有很微小的信号,但是似乎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A:
LVDT成本怎么样?能做成细杆状测试液压缸里的液位吗?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Google搜索下,LVDT就是圆柱型...就比波导管粗点.
液压里LVDT用的非常多.特别是高压.具体看测量的对象.
成本都差不多.差点的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