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死掉

楼主(2011-06-27):
用单片机与E2PROM通信的时候,读写e2prom操作的时候,如果中途单片机硬件复位(/RST引脚外来信号复位),再进入程序的时候,则有时候i2C总线死掉(表现为SDA始终为低电平),I2C无法再通信

网友A:
单片机拉死?

楼主:
应该不是单片机拉死,因为单片机复位了,I2C总线应该会复位

楼主:
我用的是硬件i2C,不是用io口模拟的

网友B:
会不会是e2PROM将i2C总线拉死了?

网友C:
这个有可能,因为EEPROM没有复位

网友D:
有些EEPROM有超时功能,可以自动退出死锁状态,可以通过MCU控制EEPROM供电解决

网友E:
是的,这样可以MCU控制EEPROM是电复位

网友F:
应该是I2C总线乱掉了。
单片机给个STOP信号试试看。

楼主:
谢谢了,后经过测试分析,确实是E2pROM将i2C拉死。

网友G:
网上查看说发9个clk可以激活,试试检验这种方法

网友H:
9个clk可以激活,在NXP的文档里面谈到过,NXP(Philips)作为I2C总线的鼻祖,这样的说法是可信的。

网友I:
楼主用IO口模拟试试看,用硬件I2C有可能哪些寄存器的设置没注意到引起问题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    LPC1114的ROM bootloader 中的向量表  在复位后 是自动出现在flash中的0x0000地址处吗?

楼主:
经过验证确实可以激活

楼主:
呵呵,可以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K:
不妨碍我学习呀

网友L:
发个图来看看啊,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