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光电二极管使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想利用光电二极管白天阻值很小,晚上阻值很大的特性做一个光敏开关电路,当把光电二极管盖住时,三极管基极远大于0.7V,三极管导通,继电器的线圈接通5V电源,继电器吸合。 当光电二极管不盖住,白天时,三极管基极电压远小于0.7V,三极管不到通。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中的电阻怎么设置还是达不到这个效果,基极的电压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一级放大,电流增益未免太低。

网友A:
另外,你使用的不是光电二极管,那是硫化镉(CdS)光敏电阻。

网友B:
这个方案非常不好了,极易受到干扰的,加一个电压比较器,用电压比较器推三极管会好很多了,并且光线强度可调。

网友C:
楼主忘了一个最重要的:Ic=B×Ib,算算你的Ib,看看Ic是否足以驱动继电器。用晶体管实现楼主的功能需要用两个晶体管构成达林顿管的增益才够,用IC的效果更好,比如楼上提到的比较器之类。

网友D:
除了放大倍数外,还要加回滞以避免在门限处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万用表量过Ic 是不足以驱动继电器,B点的电压一直在0.6V左右,把560K改到21K左右,就直接驱动三极管,导通继电器了,但是这是没效果的。明天再试下两个晶体管构成达林管看效果,再不行的话就用358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出,时间长了把光敏电阻叫成光电二极管了,搞混了,还是不够严谨啊。我有些疑问是,我测过几次,把CDS盖与不盖,用万用表量基极电压,几乎没有变化,CDS盖住,阻值比560K大得多,那么B点电压应该是将近等于电源电压才对?

网友C:
比560K大很多?怎么测的?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

楼主:
盖住CDS 阻值基本会到达几M到几十M,相对560K是大很多, 盖住CDS用万用表欧姆档量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