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时序的疑惑

楼主(2011-06-27):
在LCD1602的datasheet上面看到如下图:

上面讲到的  比如使能讯号的上升沿建立时间最大值只有几十ns,但是单片机(12MHz晶振的)执行一天指令最少都1ms拉,所以去模拟时序的话无法达到几十ns上升时间,这个怎么解决呢??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端口的电平上升下降时间与指令执行速度没有太大关系,一条指令1uS时间,但端口的电平变化可能就十多nS,这要看端口本身和负载的情况.

网友B:
还是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