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输入捕获功能问题

楼主(2011-06-27):
我用stm8s105C6T6芯片,用到TIM1_CH1的输入捕获功能,初始化如下: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49, TIM1_COUNTERMODE_DOWN, 65535,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1,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TIM1_Cmd(ENABLE);

想在中断中改变为上升沿捕获,代码如下,测试发现和没有在中断中改变是一样的。好像在中断中改变输入捕获极性没起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if(ICValue1 > ICValue2)
        period = ICValue1 - ICValue2;
    else
        period = 0xffff - ICValue2 + ICValue1;

    if(enter_time == 0){
            TIM1->CCER1 &= (u8)(~TIM1_CCER1_CC1P);//改为上升沿
            enter_time = 1;
       }
    else{
        TIM1->CCER1 |= TIM1_CCER1_CC1P;//改为下降沿
         enter_time = 0;
        }
    ICValue2 = ICValue1;

楼主:
版主能帮忙看看吗?哪位能帮忙看看啊!

楼主:
同样的代码,207系列芯片能正常进入中断,不知道105和207在这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2011-08-11):
解决了吗?

网友B(2014-01-23):
我现在也做捕获,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给我一点意见吧,我现在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