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芯片资料设计外围电路

楼主(2011-06-27):
本人之前做过两年的助工,主要做小家电的,最近出来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别人给我一个芯片资料,问我如何设计外围电路,当时完全懵了,不知道各位大哥,能指导我一下不,一般的芯片资料怎么看,比如,三星9228什么的,谢了

网友A:
首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如果是功能性的器件,典型应用电路会给出,变化的应用电路则需要你读懂器件手册并掌握相关电路的设计能力;如果是可编程器件如MCU等,应用电路则需要自行设计,手册中会给出必要的说明,仍需仔细阅读,总之,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是必须的。

网友B:
这个题目可相当困难。
三星S3C9228是8位单片机。虽说外围电路与其它单片机大同小异,但根据需要,却是有很多变化。
到这里下载datasheet,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