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电路板没做钢网咋办??

楼主(2011-06-27):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做钢网,或者用其它现成的钢网。

网友B:
哈哈,用个小刷子一点点的刷

网友C:
几块板的话,加点BGA专用助焊剂,用热风枪直接吹就OK了,我们一直这样做。

网友D:
新的IC不用植锡,当然不用钢网。

如果是指的刷锡膏或者红胶的钢网,那个手工焊时更不是必备的,不要也行,只是没那么方便快捷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指点

网友E:
初次手工焊接,得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可能会废掉几片

网友F(2011-07-28):
如果已经植球后的BGA,那PCB上焊接BGA的地方需要锡膏吗?

网友G:
当然需要锡膏。
就几个芯片,如果球间距不是很小,直接热风枪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