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 有简易的写配置位的方法么?

楼主(2011-06-27):
就像picc里面的__CONFIG (0x238a);这样的书写方式有么?
例程里面提供的:
#pragma romdata CONFIG
_CONFIG_DECL
      (_CONFIG1L_DEFAULT,
       _CONFIG1H_DEFAULT,
       _CONFIG2L_DEFAULT,
       _CONFIG2H_DEFAULT,
       _CONFIG3L_DEFAULT,
       _CONFIG3H_DEFAULT,
       _CONFIG4L_DEFAULT,
       _CONFIG5L_DEFAULT,
       _CONFIG5H_DEFAULT,
       _CONFIG6L_DEFAULT,
       _CONFIG6H_DEFAULT,
       _CONFIG7L_DEFAULT,
       _CONFIG7H_DEFAULT
      );
#pragma romdata

我之前用的
#pragma  config  OSC    = HSPLL
#pragma  config  PWRT   = ON  , BOREN = ON , BORV = 1
#pragma  config  WDT    = ON  , WDTPS = 256
#pragma  config  PBADEN = OFF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pragma  config  LVP    = OFF
#pragma  config  CP0    = ON
#pragma  config  CP1    = ON

现在换了芯片都不知每个配置位的关键字是怎样的,那位大侠帮忙一下,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

那只能老实一个个配置了,找到配置说明了,只是感觉这样很麻烦

网友A:
看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的头文件中的定义,里面怎么定义,你就怎么取名即可。

这就是一个宏而已,你要用C18里面的不习惯,那么可以自己写一个宏,可以做到和你原来的方式基本一样的程度,但这需要你自己去些宏定义。

网友B(2011-10-23):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