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阻态的芯片只能有一个处于非高阻态??

楼主(2011-06-2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描述不确切,应该说多个高阻输出互联时,该连接点的电平必须为确定态,否则没有意义,确定态一定是非高阻的,不是1就是0,多个确定电平如果逻辑是相同的,互联没有问题,但不准许不同逻辑电平的直接互联,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