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死机问题

楼主(2011-06-27):
用430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  中间用光耦隔离 然后控制BTA 再通过BTA控制380的两相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接合。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其中不带负载的时候运行正常,如果加上电机的话单片机就死机,经过用稳压源和交流电源比较发现都死机

网友A:
每个芯片都按照数据手册接,不经实验别私自更改手册电路

网友B:
U3没有用,3081已经是隔离的了,即使想再隔离一下,+5V都接一起了,地应该也在一起了,要他它还有啥用。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电机的启动电流太大,产生了电磁辐射

网友D:
考虑下将电路板放远点试试

网友E:
对,还有就是注意走线

网友F:
会不会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记得要时时刷新IO口输出啊。

网友G:
上面的电路除了U3无用外其他好像都正常的,我也一直用可控硅控制接触器再控制电机,没有死机现象,只会在输入造成干扰,估计是你的输入信号处理不当

网友H:
这个嘛,是传导干扰,应该是接触器带动马达时,马达启动的瞬间扰动比较大,有部分高频扰动通过从交流电源部分传导到单片机的供电电路中。

网友I:
单片机电源的交流高压侧加EMI滤波器。

网友A:
单片机电源的直流电压部分做好高低频滤波,高频滤波电容最好是102  103   104   105  都用上,电解容量尽量大一点。

网友I:
当然,强弱电的PCB布线隔离也很重要,MOC3081下面要开隔离槽。

网友A:
你的光耦根本没有隔离作用,因为使用的是同一个5V电源。

网友J:
输出部分那两个端子与BTA之间的连接关系乱乱的,与外部电路是什么关系?

网友K:
可能是干拢吧

网友L:
估计是板子抗干扰没做好,跟你这个方案没关系

网友M:
阻容吸收

网友B:
你的光耦根本没有隔离作用,因为使用的是同一个5V电源。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个小功率的DC DC隔离模块

网友D:
是啊,5V至5V的DC DC隔离模块也不贵。

网友A:
嗯,用在工控的产品对增加这点成本应该是不敏感的吧

网友F:
会不会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E:
你用手动使交流接触器通断会发现死机发生在交流接触器断开的时候
在交流接触器线圈接RC吸收

网友G:
电源布线的问题。
把PCB贴上供大家分析!

网友H:
任何工业现场应用的单片机控制系统,都不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程序员的程序安静地工作。它总是要程序跑飞的。尤其对电源引进的干扰敏感。脆弱。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N:
干扰引起的。做好430的电源,电机的线不要从430上面走过,不然在电机启动的时候辐射干扰把单片机打死。

网友O: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P:
这应该是交流接触器的干扰,我以前也碰到过,最好加个屏蔽罩

网友Q:
屏蔽罩什么形式?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