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MAG-MATE插入式连接器

楼主(2011-06-27):
TE Connectivity (简称TE,原泰科电子),推出MAG-MATE插入式连接器,以满足电动工具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加快电磁线端接速度的需求。

网友A:
是啊,MAG-MATE产品系列采用绝缘位移连接(IDC)技术进行电磁线快速端接,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相比如焊接等耗时更长的加工方法,MAG-MATE连接器能实现高气密性的连接

网友B:
即使重复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的精确度,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网友C:
嗯,最近已有国际领先的电动工具制造商开始换用标准型MAG-MATE插入式连接器。

网友D:
1-4楼像同事

网友E:
一看就是设套带笼子的,都是同一天注册的新马甲

网友F:
对于电动工具制造商而言,抗振性能非常重要。因此这款插入式连接器的设计将二个IDC插槽中的一个改为了具有应力释放性能的插槽,从而进一步提升了MAG-MATE的连接可靠性。该插入式连接器的两个插槽采用具有弹性的和应力释放性能得到加强的镀锡铜片,从而确保了导线实现气密性的电气连接。当金属端子被插入塑料骨架后,连接器和骨架内壁之间的连接能长时间保持牢固,防止松脱,从而确保非常耐久的连接效果。

网友G:
MAG-MATE插入式连接器还为电动工具的应用提供了另一项优势:塑料骨架的设计可以解决空间结构的问题。TE工程部门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整合设计支持,提供多样化的业务合作模式,既可在TE工厂开展全套整合设计,也可仅提供用于客户实验室的CAD模型。

网友H:
插入式连接器通过了UL认证,提供两种尺寸(B型和D型),能够处理直径0.36到1.83毫米(AWG 27 – 13)的铜线。

网友I:
最新研究表明,在根据轻质材料的特定属性设定连接器插入深度后,标准型MAG-MATE互连产品能够很好地用于铝质电磁线处理。

网友J:
是的,因此,即使电动工具制造商考虑用铝线代替铜线,换用插入式端接技术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