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在38400bps的波特率下,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跟传输线材的品质和环境干扰程度有关,一般可靠应用不要超过10米,以实际测试为准。

楼主:
chunyang前辈:谢谢指点!
在我的项目中,传输距离不到100cm,电磁环境中没有大功率的干扰,那就肯定没问题吧

网友A:
那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用的导线质量太差。

楼主:
导线的选择本人会慎重!
谢谢!

网友A:
另外注意接插件,要避免接触电阻过大。

楼主:
谢谢chunyang前辈的不倦指点及教诲!

接插件一般选铜导体的,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A:
保证接触良好就行,D型插座、工业端子甚至RJ45网络接口等都可以。

网友B:
chunyang是个大神,大好人啊

楼主:
楼上说的好,顶!
并衷心的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2012-11-15):
加个光纤转换器传10公里没问题。

网友D:
这也许还要看你的硬件的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