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晶振接的接地电容值不同,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8):
电容式三端振荡电路,不同感性的晶振自然要不同容性的电容喽

网友:
这是我在坛子里找的,有了这个就不怕不怕啦,分享给你。

网友B:
和振荡电路、切割、封装工艺都有关,一般厂家都会给出参考值,你可以在参考值的基础上用示波器微调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C:
这个其实蛮有讲究的,特别是驱动能力比较弱的时候。STM32的RTC用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很头痛。
ST网站上有一篇**,LZ可以去找找看看,就是讲如何设计晶振这块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