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母线电容有哪些作用啊!

楼主(2011-06-28):
母线并电解电容有哪些作用啊!

网友A:
何谓母线

网友B:
母线是指在变电所中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的连接,以及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相应配电装置的连接,大都采用矩形或圆形截面的裸导线或绞线,这统称为母线。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

网友C:
只知道有个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