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电路中LM358的功能

楼主:
RT,如果图上不去附件里也有图
求模电的大大们指点下:
这个LM358是电动车电路里用来检测控制电机的MOS管通过电流的
保险丝下方那个像天线一样的接地符号连接的就是三相MOS管输出电流总和(我将这个接地符号点的电压简称Vc)
RA0和RB0是接PIC单片机的端口
小弟自己算了一下LM358的1O,2O输出情况
1O:Vc高于0.25V,1O输出低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
2O:RA0=1.25+4.75Vc(这个疑问比较多,这样的电压输入RA0有什么用,这个管脚只能高低电平判断,不能采样)
请问一下模电各位大大,我有没有算错,望各位赐教

楼主(2011-06-28):
在线等!!:hug:

网友A:
RB0是过流检测输入。
RA0是电流检测输入,AD转换后就知道电流是多少了。

楼主:
谢4L的大大,MCU是PIC16F876,我起初以为RA0不能做AD转换的:hug:

网友B:
这个原理图画的&&&&?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这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