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mmultisim仿真失败

楼主(2011-06-28):
各位大侠,我用multisim仿真LM339N已经废了两天了,至今没仿真出正确结果,当V+>V-时,V0=3.806V,为什么不是5V?

网友A:
你的lm339的供电电源不对,具体要查DATAsheet,

网友B(2011-08-05):
很奇怪,我用你的电路就能仿真出正确结果。 和供电电源没有关系。

楼主(2011-09-17):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我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ultisim,我的LM339N模型不好用,改为LM339PR就好用了

网友C:
哈哈,搭这个电路还要不了30分钟吧。

网友D(2012-03-27):
我也搞了两天LM339的仿真,发现仿真结果与实际试验结果不一致,今天借助楼主经验,将LM339N换成LM339R仿真成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