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开关电源发烫问题求真理!!

楼主(2011-06-28):
MC33063开关电源
第一次时,我将R2的0.3欧电阻直接焊成0欧电阻,C3的470uF电容焊成47uF电容,结果没有带负载都很烫。
  把C3的47uF换回470uF,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不烫了。
--->求解:此处的电容不是降纹波有关系吗??为什么会MC33063发烫呢,希望能得到开关电源的真谛!!

第二次,在第一次的基础上(R2=0欧,C3=470uF),虽然不带负载时,不烫。但是一加上200欧左右的电阻,电流的峰值变到1A左右,MC33063特别烫。
  重新加电流检测电阻R2换成0.3欧左右,电流输出正常,也不发烫。
  --->求解,电流检测电阻只是检测峰值电流,限制输出峰值电流吧??为什么负载一定,会造成电流输出这么大呢??难道电压也被抬升了??求真理!!

问题虽然解决,心中仍有困惑,求真理!!等高手……

楼主:
此帖沉了……

网友A:
问题二我知道,一般检测电阻是用来做用来做逐周电流限制的,你这个电阻为0的,会造成在负载时MOS上的峰值电流很大,而P=I2*R,故MOS发热会很大

网友B:
问题一,同3楼,当电阻为0,峰值电流增大,输出纹波电流也会增大,此时如果滤波不够,就会影响到环路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在开关电源上,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解惑啊,要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