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楼主(2011-06-28):
目前手头上有块S3C2416的板子,系统是win CE6.0的,现碰到如下问题:系统开机只能从NAND Flash启动,无法通过SD卡启动(启动方式的跳线选择设置正确),但是通过NAND Flash 启动,进入系统后,SD卡可用(跑导航地图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系统无法从SD卡启动?究竟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系统软件的问题呢?板子使用的是SD通道1,启动是用的是1G的SD卡,核心板是买别人的,已经联系过卖家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查不到原因,急哈!求高人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启动程序是否支持SD卡启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的,Sd卡的启动程序放在放在另外一块2416开发板上,可以启动的

楼主:
SD卡正常,换过试过了 4# jjjyufan

楼主:
:L 照你说是核心板有问题啦!无法换啊! 6# jjjyufan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支持的,Sd卡的启动程序放在放在另外一块2416开发板上,可以启动的
引用 楼主:

这只能说明SD卡中的引导程序是有效的,但不能说明控制器的引导程序是支持SD卡的,楼主没有明白2楼的意思。

网友B:
有时这种情况跟硬件配置、电路等也有关,但首先应检查控制器的引导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器里面的程序是支持SD卡启动的,硬件上配置上就几根跳线,没有其他的了,现在就不确定到底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去看S3C2416的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