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5KW的电动机受阻力后电流变化幅度会很大吗?

楼主(2011-06-28):
范围大概是多少?欲测电动机随阻力增大的电流变化率。谢谢指点!

网友A:
范围很大, 电机的电流主要取决于负载哇

网友A:
说明

变化范围很大, 可以说: 通常电机的电流主要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网友B:
变化的范围与电机的额定电流,堵转电流等参数有关系!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取决于负载的大小,最大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当然,堵转电流通常会是额定电流的3-5倍,通常情况下不允许堵转

网友C:
达个环境试试不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