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振荡问题求真理

楼主:
TL431的REF端的负载电容大小,手册上给出大约是0.01uF~3uF。

在TL431上加上电容104后,的确发生了振荡。但是为什么会振荡呢??改成10uF就可以了!!实在说服不了自己!!!求解,等高手……

网友A(2011-06-28):
接在TL431的REF端那个电容,并不是TL431的负载,称负载电容不大合适。
该电容将TL431的输出电压反馈到REF端。这就牵涉到反馈稳定性问题,极点零点,或者相移增益波特图等等。那不是几行字可以说得清的。
对你试验的结果,可能是因为10uF电容是电解电容,其内部等效电阻比较大,也可能与电路中其它部分的参数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不??哪怕多几行啊??几页也可以,呵呵……

再求解……

网友B:
主极点补偿还是少玩的好, 系统有波动可能不稳定, 而且为了在相移达到180度之前就把环路增益降到0dB以下, 带宽往往很窄, 瞬态跟不上. 用什么类型的补偿器, 要看拓朴的

网友A:
3楼:
“哪怕多几行啊??几页也可以”
你可以,我不可以。敲几行字还行,敲几页那就太累了。
反馈稳定性问题,往往没有专门讨论的书,而是分散在教材中。讲模拟电路的教材,往往又不够详细,反而是讲自动控制的教材讲得详细。
建议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仔细看几遍。先粗略看看第8章,再看第6章,翻回来看看第1章,再回去仔细看第8章。需要反复几次。
另外,TL431内部实际上是电压基准+运放+三极管,这个要清楚。
你的TL431,估计是用在大环路反馈中。因为没有看到整个环路,不大好说。但你必须能够把复杂的环路看成一个放大器,例如一个稳压电源能够看成和一片运放一样。

网友C:
见图,好像是要根据你的Vka值和Ik值来选择电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西安交大的那本书吧,买了,呵呵,一定再仔细看看。不过自知天资一般,未能理解真谛……哪位路过的大侠要是能讲个七七八八,就感动了……
在此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册上的确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在某频率下负反馈因相移变为正反馈,此频率信号不需从外部输入而自己放大自己,就形成震荡。你要消除震荡,一定要在这个频率下达到这样的条件:如果信号是正反馈,则放大倍数不要大于等于1,也就是说虽然有正反馈,但放大器能够让他衰减,所以也不会振荡;或者即使在此频率下放大倍数大于等于1,但如果能保证相移不是180度,也就是说没有形成实际的完全正反馈,也不会振荡。
所以说所谓的正反馈、负反馈并没有真正的界限,你负反馈搞不好也能成为正反馈,正反馈搞不好也成负反馈。有的电路还正负反馈兼有。如果你想稳定,那就需要稳定的负反馈,也就是满足增益余量和相位余量。这点你可以去看模拟电子技术或者类似的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关注,会一直继续究下去……

网友E:
学习。实际使用中用大的电解电容,比如47uF,或100uF应该没问题。

网友F(2013-10-25):
和线性电源例如7805之类的一样,输出端要用ESR较大的电解电容。
0.01~3uF,没有使用电解电容,此类电容ESR太小,无法形成有效零点,故振荡。7805之类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但7805因为输出电流较大,反倒人们都使用电解电容,故几乎无法发现振荡问题。431因为输出电流小,人们都想当然地用陶瓷电容等ESR很小的,容量也小的。用到10uF的一般都是电解了。但也有人用10uF的MLCC电容,但依然振荡。

网友G:
电介电容有个零点,正好补偿了40DB/DECI线,变成20DB/DECI穿越零分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