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一样的,只是幅度小

楼主:
我想检测过零点,控制可控硅,不知道检测的与220V有什么不同?请高手指点

网友B:
3楼:
如果次级负载是纯电阻,次级电压波形与初级相比较,除幅度小之外,相位可能稍落后一点,所以过零点也可能比初级稍落后一点。如果次级负载不是纯电阻,相位和波形还与负载性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