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源模块请教

楼主(2011-06-28):
VBAT      VDDRF  VDDCAMA  VDDCAMD VCHG VMEM VDDCORE VDDI01V8  VDDIO3V0  VDDSD  VMEMSPI 这几种电压分别表示多大的电压 新手帮忙下 主要讲下VDDCAMA和VDDCAMD的区别

网友A:
这个也需要解释么?不是都有标志么?
RF是给RF电路用的,A一般表示模拟的,D表示数字的,SD表示SD卡的,CORE表示内核的。
VDDCAM有数字和模拟供电,模拟的要求噪声低一些。

网友B:
这些都是英文简称,除指定电压外(1V8、3V0分别指1.8和3.0V),其它的要看具体设计,不好说电压一定是多少。

楼主:
谢谢:) 英语太烂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