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28):
各位大侠,这是万用表的自动关机电路,图中T1T2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哪位给详细说下,谢谢了啊,9013是比较器输出给基极,9015是怎么导通的想不明白

网友A:
RC充放电原理。开关打在OFF时电池给C充满电。当打到ON时,C上电压直接给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池电压经电阻分压给了反相输入端,注意比较器是有电源的,来自C上(4148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让开机时C给比较器电源供电,工作时由电池供电,而不会反过来给C充电)。此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下面的三极管9013导通,对于上面的9015来说,基极为低电平,所以也导通,这样电池正极信号经过9015发射极给万用表主电路供电。C经过R放电一段时间后,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低于反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低电平,9013截止,9015也会截止,电源通路断开啦。